求教UG图的运动仿真

楼主(2007-11-10):
我用UG图做了运动仿真,但是下次打开时在动画中机构总是不动,有时会显示主模型部件已经更改,请问是怎么回事啊?谢谢

网友(2008-01-27):
如果对主模型进行了更改(就是modeling下面的模型),就会有这个提示。

如果可以运行,下次再次运行的时候可以点取上次计算的结果重新看下。
也可以点计算重新计算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