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控制方式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11-11):
问题1 :
A)内控内泄式
B)内控外泄式
C)外控内泄式 ( D)外控外泄式

分别是什么意思?
问题2:
上述4种控制方式是否只有方向阀控制中才有?

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顺序阀是一种利用压力控制阀口通断的压力阀,多用于控制多个执行元件的动作顺序。

    顺序阀的工作原理与溢流阀相似:
阀口常闭,由进口压力控制阀口的开启。区别是内控外泄顺序阀调整压力油去工作,当因负载建立的出口压力高于阀的调定压力时,阀的进口压力等于出口压力,作用在阀芯上的液压力大于弹簧力和液动力,阀口全开;当负载所建立的出口压力低于阀的调定压力时,阀的进口压力等于调定压力,作用在阀芯上的液压力、弹簧力、液动力平衡,阀的开口一定,满足压力流量方程。因阀的出口压力不等于零,因此弹簧腔的泄漏油需单独引回油箱,即外泄。

内控外泄用作实现顺序动作

内控内泄用在系统中做平衡阀或背压阀:它的图形符号和动作原理与溢流阀相同,但实际使用时,内控内泄顺序阀串联在液压系统的回油路使回油具有一定压力,而溢流阀则旁接在主油路上,如泵的出口、液压缸的进口。因性能要求的差异,二者不能混用。

外控内泄用作卸载阀:在功能上等同于液动二位二通阀,且出口接回油箱,因作用在阀芯上的液压力为外力,而且大于阀芯的弹簧力,因此工作时阀口全开,用于双泵供油回路使大泵卸载。

外控外泄相当于一个液控二位二通阀,除用作液动开关阀外,类似的结构还用在变重力负载系统,称之为限速锁。

网友:
顺序阀的动画

网友:
楼主的问题是电液换向阀的先导控制方式:
内控内泄:是先导控制油从主阀本身的P取油,回油从主阀的T口一起排
内控外泄:是先导控制油从主阀本身的P取油,回油不从主阀的T口一起排,而是单独回油
外控内泄:是先导控制油从主阀之外的取油,回油从主阀的T口一起排
外控内泄:是先导控制油从主阀之外的取油,回油不从主阀的T口一起排,而是单独回油

这几种组合方式是根据工况不同而采用的,同时还有带液控性质的阀都可能有此种控制组合方式工,比如:顺序阀,液控单向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