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螺纹末端怎么过渡?---图,请教

楼主(2007-11-11):
我用SW作螺纹,但是末端怎么过渡啊!!!高手教教我

网友:
我也不会,关注中,谢谢你的提问

网友:
大家试试用组合曲线,一次性扫描切除看看。我的电脑那样搞总是半天没有反应,所以只能分两次扫描切除。

网友:
以前我看到过,但没在意,我很大度 不想纠缠在这细枝末节上!

楼主:
。,可是斑竹,那个第二次扫描怎么做的啊?偶还不会哦

网友:
用带锥度的螺旋线应该可以

网友:
在选用螺旋线的时候有两中形式的1恒定螺距 ,2可变螺距选可变螺距,设置最后两牙的直径逐渐往大径靠

网友(2008-01-27):
感谢楼上的,偶刚刚试过,很好用!!
但是偶也想学学怎样用二次扫描,偶在用带锥度扩张的螺旋线进行第二次扫描切除的时候老是提示出错,郁闷中,请教!!

网友:
设置变螺距是个好办法

网友:
个人觉得图示法就可以了,做这么精细到装配图很占资源!

网友:
以前我画的SW螺纹末端过渡也跟楼主一样,看了斑竹的方法茅塞顿开,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管螺纹可以用带锥度,但普通的就用组合曲线吧

网友(2008-10-16):
回复 楼主:

LZ也是问道一金系的啊?

网友:
我是用组合曲线做的,一般
即用普通螺旋线和一段锥呀螺旋线组合起来
从外观上看唯一不足之处就是有一段边线,
不知道那位有办法把那段边线消除
就完美了

网友:
应该用投影曲线,和组合曲线可以做的出来的,

网友:
同意"浪卷云"说法,可以用组合曲线,但第二个必须是带锥度的螺旋线

网友:
刚刚试用过,可变螺距果然不错,谢谢楼主!

网友:
不错,谢谢,我学会了

网友(2008-12-01):
我以前做练习时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不过看了以上各位的分析 我也可以做到那种理想的效果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