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寸链计算

楼主(2007-11-11):
有个产品加工到最后工序了,发现有一处尺寸链可能有点问题。图纸简化如下:
在这里我是这样计算的:
先确定A1、A2、A0,由于219是最后得出的尺寸,则为A0,其余两个为A1、A2,增链
A1=?A2=35(-0.04/10.098),A0=219(-0.043/-0.106)
则A2MAX=34.96,A2MIN=34.902
0MAX=218.957,A0MIN=218.894
计算:
A1基本尺寸:A1=219-35=184
A1MAX=A0MAX-A2MAX=218.957-34.96=183.997
A1MIN=A0MIN-A2MIN=218.894-34.902=183.992
最后得出的尺寸公差5微米,这种公差是基本没办法达到的。
请问我这样计算有错么?

网友:
用极值法算得184(+0.204/+0.083)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产品加工到最后工序了,发现有一处尺寸链可能有点问题。图纸简化如下:
在这里我是这样计算的:
先确定A1、A2、A0,由于219是最后得出的尺寸,则为A0,其余两个为A1、A2,增链
A1=?A2=35(-0.04/10.098),A0= ...

版主的计算是正确的。可以这样理解,即使A1做到零公差,由于A2已有0.058mm的公差,因此封闭环A0的偏差范围也达到了0.058mm,而它的要求公差为0.063mm,因此只有0.005mm的公差可分配给A1了。因此,如果必须保证A0的公差的话,则只有减小A2的公差了。

楼主:
谢谢,知道了,我可以将公差平均分配给A1、A2

网友:
楼主要的方法是对的,不过还有一种方法。可以用概率法来计算尺寸

网友:
概率法好像很难。不用都忘了。楼上有什么资料吗

网友A:
A1基本尺寸:A1=219-35=184
A1MAX=A0MAX-A2MAX=218.957-34.96=183.997
A1MIN=A0MIN-A2MIN=218.894-34.902=183.992

楼主,你的算法好象和我的不一样,我觉得A1MAX=A0MAX-A2MIN,A1MIN=A0MIN-A2MAX,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吧,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

网友:
这个问题不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A:
A1基本尺寸:A1=219-35=184
A1MAX=A0MAX-A2MAX=218.957-34.96=183.997
A1MIN=A0MIN-A2MIN=218.894-34.902=183.992

楼主,你的算法好象和我的不一样,我觉得A1MAX=A0MAX-A2MIN,A1MIN=A0MIN-A2MAX,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

阁下错了。要搞清楚哪个是封闭环,即间接得到的尺寸。原题中,总长A0是间接得到的,A1和A2是加工时保证的。如果尺寸A1为间接得到的,则用你的这种算法求A1的实际公差。

网友:
从图上看,A1尺寸比较松,加工时能直接控制A0和A2是最经济的;
如果不能直接控制A0尺寸,为了降低A1尺寸加工的难度,就只能从工艺上缩小A2尺寸的公差来增大A1尺寸的公差,公差分配的比例根据加工中的检具精度来确定。
如果A0尺寸装配和使用要求不高,还是建议在做设计时,让A1,A2为直接尺寸,A0为间接尺寸。

网友:

产品是死的,人是活的,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达到装配要求。

网友:
正好学习一下
多多讨论哈

网友:
楼主的计算是对的,这是个典型的中间计算,楼主采用的是极值法,计算方法本身没错,只是,为保证完全满足A0的尺寸,对于A1的要求就很严格,这正好的是极值法的特点。如果是批量生产,可以采用概率法计算,计算出的公差会大些,便于生产,但,不能保证所有的生产零件能保证A0的尺寸。

网友(2008-02-25):
尺寸链计算工具下载地址:http://www.chengzhipeng.com.cn/Services.asp,该工具能自动判断尺寸环的增减性、自动计算各环的上下偏差。

网友(2008-04-16):
难度好大,为0.005啊

网友:
方法应该是对的,不过设计的时候应该按照实际情况来看,

网友:
对封闭环的理解应该是间接加工达到的尺寸。

   在这里,35那个尺寸应该是封闭环吧!用极值竖式法计算结果和楼主一样。

网友:
用极值法计算的确实是0.005,楼主计算的是对的。极值法计算的见图1
建议采用概率法,结果为0.0246。概率法见图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