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西湖砂轮机震动的非常厉害---请教

楼主(2007-11-11):
新买的砂轮机,在安装的第一天一开机就发现震动得非常厉害,即使匀速运转的时候也震动的很厉害,站在旁边磨刀的时候双脚都发麻。

关机时候竟然震动得整间房子地板都在震动,房子面积大约40平方。

后来把两边的砂轮取了下来最后,再运转就十分安静,这样是否证明砂轮机本身没问题,震动是因为砂轮不同心,或者摆动造成的呢?

网友:
1定位问题 砂轮机安装在什么位置,是我们安装过程中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只有选定了合理又合适的位置,我们才能进行其它的工作。砂轮机禁止安装在正对着附近设备及操作人员或经常有人过往的地方,一般较大的车间应设置专用的砂轮机房。如果确因厂房地形的限制不能设置专用的砂轮机房,应在砂轮机正面装设不低于1.8m高度的防护档板,并且档板要求牢固有效。2平衡问题 砂轮的不平衡主要是由砂轮的制造和安装不准确,使砂轮重心与回转轴不重合而引起的。不平衡造成的危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砂轮高速旋转时,引起振动,易造成工件表面产生多角形振痕;另一方面,不平衡加速了主轴的振动和轴承的磨损,严重时会造成砂轮的破裂,甚至造成事故。因此,要求直很大大于或等于200mm的砂办公楼装上卡盘后应先进行静平衡,砂轮在经过整形修整后或在工作中发现不平衡时,应重复进行静平衡。LZ那里还在使用砂轮机啊 ,我们连钻头都无需刃磨。

网友(点评):
我们连钻头都无需刃磨 磨损了直接换新吗?

楼主:
谢谢楼上的详细解答,看来是由于砂轮本身的不平衡造成的。

象我这样的小作坊用的都是普通机床,怎么可能不用到普通车刀呢?
我到想买数控车刀,但是工人都很吃惊,建议我不要买,太贵了

网友:
是啊,最垃圾的铣刀4000多,LZ肯定吃不消,请问LZ你是加工什么东西的?铸件?

楼主:
主要的材料是铝合金。

网友:
是砂轮的问题。砂轮机安装也一定要牢固,可靠。

楼主:
看来这个小小砂轮都要选牌子了,不能随便乱买了。
如果要修整这样的砂轮似乎工程也很大呀。

砂轮机的固定应该没什么问题,如果在砂轮机和地面之间加装一些减震橡胶垫是不是会好一些呢?不我觉得这样只能治标不治本,地面不觉得震了,但是砂轮机还是照样震动。

这样震动的砂轮机会不会影响磨刀的质量呢?

有没有必要买一台高档一点的万能磨刀机呢?

网友:
震动肯定影响磨刀质量,切削刃有微小缺口,降低刀具寿命。
如果楼主有钱投入肯定是买专用磨刀机,但一般小作坊是不买的。砂轮装上后用金刚笔多修修,且不拆卸,会稍好点。
加个减震垫会好点,避免了和地面共震,砂轮机本身震动点也是不可避免。
另外,建议再买一台稍小的,装80号砂轮,用做精修,把大的用做粗磨,我们一般都是如此。

楼主:
哦,这样,谢谢!
但是工人说要买大的砂轮机,所以就买了个大的。
另外,本来想买油石,但是没买到。

楼主:
哎呀,你指的是80#砂轮吗?
这个砂轮有呀,图片上面左边左边的砂轮就是80#的。
是不是还要买一台直径小一点的砂轮?

网友A:
是要80#的砂轮,你那直径是多少?好象250毫米的吧。大了粗磨时有劲,但转起来震动就是大,要小一点的,200毫米以下,砂轮机转速要再高些,3000转以上。

楼主:
左边那个砂轮就是80#砂轮。
现在这个时250mm的。

我去市场上看看你说的那种沙轮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要80#的砂轮,你那直径是多少?好象250毫米的吧。大了粗磨时有劲,但转起来震动就是大,要小一点的,200毫米以下,砂轮机转速要再高些,3000转以上。

我上网搜索了一下,一般砂轮机都是转速都是在3000转以下,但是有一种是“车刀磨刀机”,砂轮转速可以达到3450转。

网友:
打地脚螺钉或用水泥固定支架

网友B(2007-12-21):
杭州西湖砂轮机厂回复

哈雷 您好 感谢您使用我厂产品 对于您的问题本厂建议修整一下砂轮 砂轮机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可以与我厂联系 谢谢

网友:
是呀,可以咨询厂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雷 您好 感谢您使用我厂产品 对于您的问题本厂建议修整一下砂轮 砂轮机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有问题的话可以与我厂联系 谢谢

谢谢!

网友:
市面上又卖直径200和250的两种,我个人建议还是买200的比较好,250的是像你讲的那样:有劲。振动也大哦
另外,砂轮买正规商店的正品,不要贪便宜,省不下几个钱,正品还用的时间比较长,并且安全。你那种型号的砂轮机不适合初磨刀具,不如买个大的比如360的好些,200的用于精磨刀具(我说的精麽刀具是相对于你的工厂)

网友:
地基没做,所以砂轮机抖动才会脚麻.砂轮机抖动是因为砂轮没有修整,可以用旧砂轮修整一下砂轮,没必要做静平衡.

楼主:
因为我对这些砂轮也不太懂,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个问题出现,如果要重新买砂轮的话,能介绍一些市场容易买到的好的品牌,谢谢!

网友:
呵呵,看来楼主刚开始干工厂啊。创业吗?佩服。
别急,遇得多了就成专家了。建议设备有问题要尽可能寻求厂家的技术支持。花钱了就该享有良好的服务。
工人说的有道理,能普通设备做的就用普通设备做,没办法再换设备。这样可以养活工人也能利润最大化。好设备好刀具没什么好吹的,要是有钱烧的可以买个勇克的凸轮磨来当砂轮机用,光一片砂轮就十几万。

楼主:
是的,刚开始做,遇到不少困难,不过还好有大家帮忙

网友:
强烈支持哈雷兄的肯吃苦不怕累的创业精神
    另:本人是浙江人,一听到是西湖牌的砂轮机有问题就揪心,(是浙江的吧。。)

网友:
西湖牌的砂轮机,台转床等质量是很好的。楼主出现的震动主要是砂轮的原因,建议找有磨床的做下动平衡。

现在使用砂轮机的工厂还是很多的。。。。。

网友C:
砂轮机的问题。打死我也不相信是砂轮的问题。这机子受不了载荷。

网友:
如果把砂轮卸下来就不会震动的话,就是砂轮片的问题。建议。调整一下砂轮芯的外园。如果外园太小,同样震动得非常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砂轮机的问题。打死我也不相信是砂轮的问题。这机子受不了载荷。

这位朋友的回答与众不同呀。

可能与地面地基不好也有一定关系。

不过我见过有人用300mm的砂轮机(看上去比我的250mm的还要大一点,应该是300mm了),没有座的,地上放了一块烂布,就直接这样磨东西,丝毫感觉不到震动,听到的就是砂轮与零件的摩擦声。真是厉害!

网友(2011-07-06):
买个好用的砂轮机还真难

网友:
我的沙轮机也是和楼主说的那样啊

网友(2011-09-04):
我觉得是不是轴没有做动平衡

网友:
LZ换个砂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