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的图形怎么才能在WORD里编辑?

楼主(2007-11-11):
好几个同事要出试卷,在WORD里都不好编辑CAD的图形,有人知道吗?

网友:
在CAD 里面选中 然后CTRL+C复制,在WORD里面CTRL+V粘贴.双击WORD里面的图片就会自动转入CAD里面编辑
CAD中的黑色视窗就是图片的区域,所以你要显示在WORD中的图片要在CAD视窗中完全看到

网友(2008-02-13):
可以将CAD图形链接到WORD中,这样可以方便的修改

网友:
直接贴过去就行,不过要记得改变线形的颜色

网友A:
直接粘贴过去,还可以双击word,就可以出现cad图,再进行编辑。

网友:
用超链接
图形只会是在CAD里编辑,不会是在WORD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粘贴过去,还可以双击word,就可以出现cad图,再进行编辑。

这个方法确实可行,但是如何布置CAD图在WORD里面的位置,却是需要逐步调整
我的方法是:双击进入CAD里面编辑完图面,保存退出CAD;到WORD界面后查看图面的位置,然后再双击进入CAD界面调整图面的位置
直到位于编辑者想要的位置,在根据编辑者需求对图面大小进行调整,这里可以用到一个工具:图片裁剪,或者直接拉动对角线进行放大或缩小的动作。

网友:
CADtoWord(图形转换软件)

CADtoWord图形转换软件很好用的,不象原CAD粘贴到WORD图形很难调整.

网友(2008-06-04):
针对简单图形:在CAD 里面选中 然后CTRL+C复制,在WORD里面选择性粘贴,选windows图源文件

网友:
不难调啊,
一直调着的

网友(2008-10-03):
可以从大家的讨论中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方法1:从CAD中选中图形对象,右键/复制(或Ctrl+c、或编辑/复制),再到Word中点击/粘贴,然后用图片剪裁工具编辑图片的大小(不能在Word中编辑图形对象)。
方法2:在Word工具栏中,选插入/对象,选中“Auto CAD图形”,就可进入Auto CAD,打开或绘制需要的dwg文件,保存后,再进入Word,就可看到刚插入的图形。用图片剪裁工具编辑图片的大小(同样也不能在Word中编辑图形对象)。
在Word中要编辑插入的CAD图形,可在CAD图形上双击,即可进入Auto CAD。编辑结束后要记住保存后再进入Word,否则编辑无效。编辑过程中如对图形有放大或缩小,在编辑完保存前要恢复到开始进入时的图形大小状态,否则进入Word时要进行第二次裁剪。
注意点:首先要将Auto CAD视窗的底色在“选项”中改为白色。其次是在Auto CAD中要将图形的线条按要求用多义线直接加粗或变细,因为在Word中打印时不能用Auto CAD的打印式样表来打印出图纸的粗、细线。

网友:
为什么我点双击WORD里面的 CAD图片不能进入CAD?

楼主(2011-12-27):
很久没来了,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把底色调白!直接截图!

网友(2012-03-25):
直接把CAD里复制的内容粘贴到WORD里就可以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