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加工后会被磁化?

楼主(2007-11-11):
304加工后会被磁化,有没有这种说法?
谢谢。

网友:
没有,304,316不锈钢没有磁性且不会被磁化。

网友:
304在加工后会有一些剩磁,但316没用过,不太了解。

网友:
不锈钢加工后(特别是车削加工后),表面会有铁素铁,本身没磁性,但能被吸铁石吸住。
零件放置时间长了,又不会给吸铁石吸住了。

网友:
只有奥氏体不锈钢(304、316等)不会被磁化,其它的不锈钢能被磁化,产生弱磁现象,如1Cr13等。

网友:
奥氏体不锈钢不会被磁化,对的。
但是
不锈钢加工后(特别是车削加工后),表面会有铁素铁,本身没磁性,但能被吸铁石吸住。
零件放置时间长了,又不会给吸铁石吸住了。

马氏体不锈钢如1Cr13等,本身能被吸铁石吸住。特别是经过平面磨床(用磁性吸住)磨削后,会产生弱磁现象,可以退磁处理,或者零件放置时间长了,也会退磁。

网友:
我以前用的斯派沙克的304阀门就有磁性。

网友:
这是奥氏体不锈钢在加工过程中产生了冷作硬化现象,从而在加工部位造成了部分的组织位错和变形,而产生了一定的马氏体组织有了磁性。同时,变形度越大,产生的马氏体组织相对越多,磁性也相对越大。

楼主:
我那不锈钢管用在特殊场合,中间为真空通过一电子束,还怕有磁性不然产生偏移就完蛋了。看来还是316稳当一点

网友:
大家说的对,我学习了。

网友:
我认为还是316L或是308L要好的多,不过,价格也要贵的多。

网友:
同意 三脚猫 的说法

网友:
大家都是专家呀!学习中。。。

网友(2008-02-26):
做过一个封头,SUS304,中间没有磁性,直边下面有磁性,越向中间磁性越小

网友:
304本身没有磁性,但加工后有磁,原因是在加工过程中加工面的奥氏体转化,从而形成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