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帮我看看是什么材料?

楼主(2007-11-11):
大家帮我看看是什么材料...谢谢,...小弟不会看

网友:
我功力低,只能看到这是德国的标准,搂主可以找本德国标准查一下。

网友:
是德国标准,St37-2相当于我国材料Q235.Zinc plated应是镀锌钢板SPCC材料.

网友:
这是德国的旧标准,新标准是S235JR,相当于国内的Q235B。
从表上可以看出,主要是关于板材和棒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