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布机整机,轴承卡死---请教

楼主(2007-11-11):
我公司是主装织布机整机的,里面有用很多NSK的球轴承,现在有一批三年前装的机器大概一百多台大面积的出现卡死和运转不良等现象,轴承都是密封注油脂的,可现在我们切割了三只轴承发现里面都干了,径向间隙都很大并且内圈的滚道有轴向的线状凹坑,遍布整个滚道,请问这个现象正常吗?卡死是什么原因?

网友:
轴的二头轴径不同心,或箱壳二端孔径不同心

网友:
轴承三年了,是不是寿命也该到了???

网友:
轴承都是密封注油脂的,
这种轴承是存储期一般在两年半以内,你们是不是存储时间过长?

三只轴承发现里面都干了,径向间隙都很大并且内圈的滚道有轴向的线状凹坑,遍布整个滚道,
这个现象不太正常,
密封注的油脂是可以保证整个工作时间内使用的,你们再看看NSK的说明。
径向间隙都很大,可以测一下,并对照型号。
滚道有轴向的线状凹坑,我估计是接触腐蚀,或初始填装油脂有问题。

你们主机上是否使用罗拉轴承?

最后,我不是对NSK轴承有意见,但是NSK轴承确实属于二线品牌。质量还是要次的多。

网友:
能把轴承型号发上来吗?我感觉轴承的日常润滑不好,但搞不清你的轴承结构!

楼主:
型号是6207的,,滚道上有大量的像是黄泥似的物质,我觉得像是锈蚀,明天上传两张照片供大家分析,这一批轴承里面的油脂基本上都干了,或者有几个像是化成了水似的,而我也打开了更早装机的一批NSK的轴承里面的油脂还依然很多,是什么原因了?

楼主:
照片

比这批更早装机的NSK轴承,里面的油脂还是完好的,运转正常

网友(2009-04-13):
颜色都变了

网友:
应该更换了把?

网友:
可以换了,时间到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你们的保管储存原因,轴承内部有明显的锈蚀痕迹

网友:
内圈有剥落 一是时间到了 二是负载过大 象我这个

网友:
很可能是寿命的尽期了

网友:
三年了,时间是挺长了。是应该换了

网友(2009-09-01):
里边油都干了,很容易卡死的

网友:
密封轴承是不要加油,你也没法加,,,
但是油脂也是有寿命的,根据载荷,转速,温度。。。
油脂干了,温度很高了,使环境温度还是后续造成的要研究具体情况了

网友(2009-11-08):
建议采购SKF轴承应向有SKF授权的代理商购买.我就是 QQ859031818.13969153322

网友(2010-01-04):
三年时间差不多了,可以更换了

网友:
已经有疲劳剥落的痕迹了,该换了,如果是24小时工作的可以在6个月左右补充润滑脂。

网友:
肯定是负载大了,发热了,你看那个表面颜色,象热处理过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