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AD布局操作方法

楼主(2007-11-11):
求CAD布局操作方法.
以前出图都是在模型里面直接框选打印,但是一些大的图纸就要缩小然后去打印,这样很是麻烦.最近知道布局可以很好的用于打印,只是看了上些教程后,还是不太清楚.
请高手详细介绍,不胜感激.

网友:
楼主还是可以在模型里面直接打印,打印的时候选项里有个打印区域,在里面选窗口,然后把你要打印的图框起来,这样无论你多大的图纸,都能在你打印机现有的纸张上打印出来,画图还是1:1的比例,用不着去把图形缩小,缩小图形很容易把尺寸高乱了

网友:
我支持楼上的做法 ,我就是这样左的

网友:
pccad可以排图的,按一张0零号图排,A0,A1,A2,A3,A4,什么组合都可以啊!

楼主:
我现在就是在模型里面打图

我现在就是在模型里面打图,只是有时放局部放大图的尺寸也跟着变了。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
CAD出图没这么麻烦吧,画图的时候就按照1:1的比例画就行了,画好以后根据图的大小选择图框(如A3的图纸是297x420mm),然后点打印就行了,出现打印模型对话框,在打印范围里面选择窗口,然后框选自己画的图,再把居中打印选中,无论你的图尺寸是多大,只要是框选以后它都能打印出来,也可以设置打印比例,所有的选项都在打印模型里面可以设置,

网友:
不要模型空间下出图,布局就是为了控制打印,这样出图有好多优点,自己慢慢体会吧!关于cad出布局的正规画法链接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8386&page=1#pid221695

网友(2009-02-16):
应该在模型空间建模,布局出图

CAD打印当然不麻烦,不过用布局出图好处很多,现在自己想到的部分体会是:
1. 一张图面可以多种比例图形,所以如局部放大就方便,拉出的尺寸就是模型尺寸。
2. 无论你用什么比例出图,尺寸标注等字体高是固定的,图面规范。
3. 点划线、虚线等线型不会因为你使用的比例不同而变态,好看。
4. 局部放大无需再建模型,省事。
5. 打印傻瓜化,可方便地批处理打印。
6. 若建三维模形出三维图要加图框,那非布局莫属。
7. 模型空间要出多个不同比例的图,尺寸标注等字高无法统一,图纸空间无此问题。
......

网友:
不要满足于在模型空间下打印出图,能用布局打印出图才算是真正全面掌握了CAD。
布局打印出图不是三言两语在帖子里能说清楚的,CAD帮助中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说明,但缺少实例。还是找本教材仔细地看一下吧。

网友:
是的,布局打印比较好

网友(2009-03-28):
,布局打印比较好

网友:
准备几个模版。比如2:1 1:1 1:2 1:3....等图框,然后选在打印模型对话框,在打印范围里面选择窗口,然后框选自己画的图,再把居中打印选中

网友:
布局打印是很好的但是现在还没有掌握  现在用的还是窗口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