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齿轮怎么热处理

楼主(2007-11-11):
材料为QT600,直径达到600而厚度只有20,请问怎么进行热处理了,哪位大侠人有这方面的经验请赐教,小弟先谢谢了!1

网友:
QT600球墨铸铁,球铁的基体组织接近于中碳钢,可以进行正常的淬火、回火处理。
但直径600厚度20的齿轮,在热处理中应考虑变形。

网友:

请问齿轮模数多少?齿深等,这么大的直径要看实际的齿轮规格来考虑选用多大功率的高频或中频的热处理设备,再者是考虑整体淬火或单齿淬火,通常若设备选用的功率够的话,一次性淬火的变形量会比单齿淬火的小很多,当然这还要考虑到经济成本和该齿轮淬火工艺要求精密与否。我是经营销售热处理设备的,在广西与柳工和柳机等大公司的配套供应厂商的热处理厂家都有些来往,若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互相学习和交流,我不懂的也可向热处理方面的老工程师请教等。

楼主:
模数为4 ,毛坯有铸造应力,在加工前采取去应力退火还是别的什么方法??

网友:
粗车后去应力退火,切齿后齿部高频淬火,若要求齿面光洁度,可增加珩齿工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