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轴配重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2):
有没有谁做过垂直安装的Z轴配重?急需要这方面的经验
请高人指教。谢谢。

网友:
详细讲点问题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
机床上很多的啊!可以参考一下哦

网友:
气弹簧、配重块、气缸、液压缸等

楼主:
具体是这样的:正在做一台设备,其中Z轴(垂直安装)运动是伺服马达加丝杠,负重100KG,轴向最大速度0.3m/s,加速度1个g,为了让马达在工作状态尽量接近恒力(理想状态),现预备增加一弹簧来平衡(机械阻尼作用),但不知如何选用此弹簧参数,故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2007-12-13):
配重一般用铅块。看需要哈,用弹簧来配重的一般行程很短。很多仪器上都有,看看就明白了

网友:
100KG,好轻哟,就用油缸加背压阀吧.

楼主:
用油缸太麻烦了    用弹簧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2008-01-15):
配重要与主轴头(加你要安装的东西)重量要差不多的啊

网友:
可以考虑加一个破平衡油缸啊/

网友(2009-07-07):
回复 网友A:

弹簧的恒力很难控制,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打算用气缸试试

网友(2017-09-26):
可以,用平衡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