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孔平面的平行度的测量方法---求助

楼主(2007-11-12):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最近在工作中遇到一个关于盲孔平面度测量的难题,盲孔尺寸是Φ6.3(+0.022),深14mm ,要测它与一平面的平行度0.03。如果通过一根测量芯棒来测,这根芯棒应该如何设计?或者还有别的更可行的方法来测量?(注:由于零件批量大,不适合用三坐标来测)谢谢大家!!!!!

网友:
楼主肯定没有说清楚。按照题目应该是孔底的平面度,按你的描述又像是孔的轴线与相关面的平行度,到底是?

网友:
应该是求孔底的平面度和一平面的平行度。LZ可否把图纸传上。

网友:
楼主没有说清楚吧,这样的表述让人猜谜语?

楼主:
哦,是测盲孔中心和一平面的平行度

楼主:
上面写错了,平面度应该是平行度

网友:
如果这个盲孔用芯棒,测量平行度要求0.03,积累误差恐怕有点大,如果放宽到+-0.1比较可行。还有这个盲孔的用途是什么?你们的孔加工设备是什么?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做可以读数专用检具,但是成本高;插芯棒的方法成本低一些,但是事先要进行孔径检测,然后用与之配合的分组芯棒以便尽可能减小误差。图纸上标注的公差原则如果允许用功能量规来检测也可以考虑,成本介于前两者之间

网友:
应该可以用专用气动测量装置与气动量仪配合测量,专用气动测量装置可找中原量仪设计制造,可行的话测量效率相当高,我厂检测发动机连杆的两孔平行度(0.06/100)、中心距及两孔孔径(公差0.01mm),只需3-5秒就可检测一件

网友:
我说的可以读数专用检具其中就包括楼上说的 气动测量装置与气动量仪配合测量,这里气动量仪只是一种显示数值的指示工具,作用和千分表一样。楼上提到的连杆测量装置,其实可以测出更多的参数

楼主:
专用量具成本太高,不好使啊,如果借助芯棒测量的话,怎样分组才能保证测量时,芯棒塞得比较紧(芯棒锥度的考虑和芯棒尺寸公差的考虑),又能保证测量的准确性。麻烦各位!!!

网友:
我给你提的第二条就是借助芯棒测量,孔径要是检测芯棒就好分组了,可以做五个以上的以4微米为间隔分组,间隔太小对于你这样的公差意义不大。根据孔径检测的结果插入相应的芯棒,因为是盲孔做锥度芯棒是不合理的

楼主:
答谢

谢谢您的帮助,我试试!!!

网友:
不只是单纯的测量,看看工艺,能不能借用工艺过程保证,进行抽样测量.太频繁的测量也是浪费.

网友:
楼上说的有一定道理,这也是目前大批量生产中两种主流之一------一种是像楼上说的靠工艺过程保证然后定量抽检调整,另一种是全检。对于重要的参数有的企业采取的是工艺过程严格控制设备+加工过程中测量+加工后线边定量抽检+中心计量室对线边检测结果定量校核抽检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东西全检是比较吃力的,最好要借助工艺过程保证,想我们现在好多产品都是加工中心,车铣中心做的,中国的人力便宜 ,成本的优势,曾经不小心抽检了一东西的同轴度偏了50丝,我没有向上级报告,就当不知道吧。 ,质量不是靠检验出来的。

网友:
呵呵呵,还是看具体情况了。以发动机缸孔为例,有的发动机厂家缸孔绗磨用主动测量,下来不检了,成品抽检,装配当然要检;有的厂家精镗机床配检具,绗磨主动测量并且下一序就是流水线上的气动测量三截面然后线下再抽检。控制理念和方法不一样

楼主(2007-12-15):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家关心,我们的生产批量不大,也就几十件,所以还是用心棒,芯棒,我分了八组,虽说可能会有间隙,但基本把问题解决了!!

网友:
呵呵呵,不客气,应该的。对于你的公差芯棒分了八组不是基本,是完全可以解决问题的,用千分表好一点

网友:
用杠杆千分表+高度尺+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