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影响尺寸精度?

楼主(2007-11-12):
请教各位大侠
          研磨对工件的尺寸精度、形状有影响吗?还是到了一定粗糙度达到数值就没什么影响,只是完善表面质量?谢谢!!!

网友:
研磨影响尺寸

研磨是影响尺寸的 但是看你用的是多少的研磨膏 研磨膏颗粒的大小决定影响尺寸的大小 不是很紧密是很少用的 我们一般到秒级才用它 还有一些配合件也用

网友:
圆的零件怎么研磨啊,请问

网友:
圆的零件怎么研磨??例如钢珠吧,你想想小时候怎么用两只手心将泥巴搓成圆的就大概想得出怎么磨圆形东西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那一般国内的普通磨床可以达到的精度是多少啊?研磨可以多少?国外的呢?谢谢!

网友:
<国内精密磨削的经济加工能力>贴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