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压原理图的解释.

楼主(2007-11-12):
看图.两处的压力如何调节?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

上面那个溢流阀是根据变量泵输出压力来调节的,变量泵的压力就是他的调定压力。
下面那个应该是手动调节的吧。

网友:
下面的是系统调压阀,上面的一个作限压阀用。

楼主:
上面油缸有几种压力可以调节啊?

网友:
一个是溢流阀,一个是节流阀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那个溢流阀是根据变量泵输出压力来调节的,变量泵的压力就是他的调定压力。
下面那个应该是手动调节的吧。

变量泵的压力是由负载决定的吗?

楼主:
不明白这套油路系统的动作顺序.
两个溢流阀连在同-个油路上,不是重复了吗?浪费?

网友(2011-06-28):
高手要指教一下咯....

网友B:
我认为上边一个外控式压力阀是起到对油缸负载低压大流量和高压小流量的切换作用,满足不同时间的工况,因为这两个泵是给同一油缸供油的,调节到多少合适要结合具体的负载工况。这帖很久前发的,楼主想必已经早弄清楚,希望给我们讲解下,期待学习!

网友:
我看还是有高人结合所安装的设备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上边一个外控式压力阀是起到对油缸负载低压大流量和高压小流量的切换作用,满足不同时间的工况,因为 ...

是很久了。但是我还是没明白。惭愧。。。。

网友:
研究一下,有意思,可以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虾,这个系统调压阀是怎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