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型刀片与W型刀片在选用上的区别_请教

楼主(2007-11-12):
这个问题我一直模糊,这两种刀片在选型上是否有一个明确的界限,(除了在副后角干涉的情况下)肯请大侠赐教.

网友:
W型多用于精镗,个人认为

网友:
W型刀片属于C型刀片的改进型, 多了一个切屑刃, 经济性好. 是一般车削加工的首选.

T型刀片一般用于满足工件的特种形状要求. 其刃安全性不如W型刀片.

C型刀片也属于车削的首选,尤其是重切削时是W型刀片难以取代的.

网友(2010-09-06):
楼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还有一点,同一厂家同一材质,一般T型刀片要比W型刀片便宜很多,所以如果考虑到性价比和一般应用场合,可多用T型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