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头倾斜之后如何精确复位?

楼主(2007-11-12):
万能摇臂铣床可以调节立铣头的倾斜角度,但是复位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要想恢复到最佳状态要调节很长时间,实在是太麻烦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让立铣头精确复位呢?

谢谢!

楼主:
这个问题怎么没人解答呢?

其实车床我觉得一样也存在这种问题,例如,车完锥度之后的复原,不过我觉得车床要好调很多。

网友:
对铣床见识少,不过普通立铣后端有个定位销孔的,若你那铣床没有,进行一次精确定位后自己打个定位销孔,对一般铣加工精度够了,(若加工精度高时再进行一次精确对刀)。

楼主:
主要是在铣一些面积比较大的端面的时候,接口出会出现台阶。

网友A:
操作工自己应该调的到位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操作工自己应该调的到位把。

也就是说只能慢慢调了?

网友:
最基本的方法就是打表调整主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也不需要多长时间.

网友:
我以前使用的象X52K那样的设备是可以快速复位的,它有销轴定位,对于没有销轴定位的一些炮塔,就只有慢慢调了。

楼主:
谢谢!
看来我还是用可倾平口钳吧。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个专用夹具.

网友:
用百分表(千分表更好)调整主轴对工作台的垂直度,调到最佳状态后,用锥销定位。以后复位时将锥销孔擦干净,用锥销精确复位。

楼主:
要加工这个定位孔,是不是要把铣床拆下来才能加工呀?

网友B:
不拆机,直接用手电钻钻孔,手工铰孔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拆机,直接用手电钻钻孔,手工铰孔即可.

好的,等再熟悉一下这台铣床的性能再做,谢谢各位了!

网友(2010-08-21):
找好基准定位面,旋转到位,打上标记就可以了

网友:
可让车工车一稍长一些(200mm吧)的圆棒当校正棒,夹到合适的弹簧夹头上,上下升降工作台,用百分表沿校正棒一边的中线上下测偏差,只到偏差为零时,主轴就垂直于台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