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双联齿轮泵HPLPB331SZ9N7N6R331N7N6ST旋向错了---求助

楼主(2007-11-12):
一台意大利的双联齿轮泵,型号HPLPB331SZ9N7N6R331N7N6ST
装车后发现旋向反了,换货已经来不及了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两个端盖互换,输入轴调到另一侧

但是还没有动手拆,犹豫中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支支招

网友:
侧板也要换方向,原理上应该可以,只是要看具体结构才能最后确认。

网友:
原理上应该可以,曾这样调过国产齿轮泵.

网友:
最好有其结构图好好分析一下,有的能行,但不一定通用!

楼主:
拆过一台单独的国产的齿轮泵
这个还是有些犹豫
一台要7K多
正打算问问供应商再说

网友:
还是问一下经销商稳妥些。

楼主:
郁闷了,两端不一样
没办法调整,只好退货了
正在找替代
想不通,老外为何不把它搞成两端一样的,这样不就可以用不同的安装方式实现两种旋向的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