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D的三维图可以直接转为UG图吗?

楼主(2007-11-13):
请问CAD的三维图可以直接转为UG图吗?谢谢

网友(2008-03-16):
好像是不可以的,没有听说过有人试过!

网友:
试试在NX工程图中导入

网友:
如果可以转换为stp、parasolid格式就可以。

网友(2008-08-16):
SW里就可以,SW转CAD非常方便,在工程图里另存一下就可以了,CAD转SW更简单,只需Ctrl+C复制CAD线条到SW里Ctrl+V就可以了,三秒钟搞定,哪像UG这么麻烦,什么时候UG也像SW这样就好了

网友:
慢慢改进吧
希望软件越来越方便好用就行了
最好是大家新手只要花点时间就能上手
那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