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如何控制循环切削次数??

楼主(2007-11-13):
我们的车床是北京KND系统的,一般循环切削使用M99结尾即可自动无限循环切削,但存在很多问题,例如我想知道加工次数(循环次数),M99结尾不加工次数是不会增加的,好像M30的才会增加.

   另外我想固定每启动一次的循环次数,例如启动一下循环10次自动停机(例如做十个零件一根料就用完了),应该如何编程??我以前用一种笨办法,使用另外一个程序"调用"这个程序N次来实现,不过很不好用并且很麻烦,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最好带计数的

网友:
M99的定义是子程序返回主程序.和加工次数不相干.
        用一些跳转或转移或条件语句完全可以实现楼主的要求(加入宏程序语句),
        在楼主的理解中,"加工次数"指的是工件数,"循环次数"指的是程序的执行遍数.所以楼主不必要希望"加工次数"和"循环次数"恒等(可以放在不同的变量或补偿值中).
        另外,有的系统可以设定其他的M代码执行相关计数功能.

网友:
同意2#说法.你可以试试用G10编程,大致格式如下:
                                    G10  P0  Z;
                                    M98 P5;
                                    G10 P0 W-;
                                     M98 P5;(以此类推)
                                     .........
         Z后面的数值 是工件平移值, 5是子程序号,W是工件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以前就是用这个"调用子程序"来获得可控制的循环次数,不过这样很麻烦,也不容易直观程序运行.

   有什么M指令插进去程序之后不影响运行并且自动会在加工件数那里+1的?行的话我写在程序的开头就行了

楼主:
其实有没有代码插入程序,可以使每运行到这个代码就使加工件数+1??我现在使用M99作为循环切削,加工件数无法准确确定,要靠人工称着数了.

    还有每按一次循环启动键之后,我希望机床循环几次之后自动停止,因为现在基本上操机的一个人看两台机以上,而一台机做几个之后需要手动清理一下缠削\检起工件等,如果无限循环次数,有时会因为操机人未及时观察机器而导致撞刀等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北京KND 100TI系统,未见说明书上有可以执行加工件数+1的M代码

网友:
回楼上:
       我指的是有的系统,比如FANUC-0i系列,通过设定参数NO.6710的值用来指定"加工零件数计数的M代码"(参考参数NO.6700.0).当然这需要系统PMC支持;如果完全针对楼主的问题,在FANUC-0i系列中,也可以在参数NO.6711中设定10来实现(10是加工程序的循环次数).
       不过现在要说KND 100TI系统,假如此系统没有上述我所说的两条里的任意一条,对此在2楼我已经简单说明过,如果不要求一定在系统POS页面显示零件数的话,可以通过加入一小段宏程序来实现(必须引入变量,如#500=#500+1等语句).只是这样做的结果,零件数要在变量表里显示.
        其实,要实现楼主的愿望,如果不要求一定在系统页面显示加工零件数的话,还有好多办法,鉴于篇幅所限,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网友C:
顺便表扬一下:
追风很爱钻研!
只是,KND100T应属普及型数控系统,功能相对来说可能不会很全.学习不到太多.

楼主:
那估计也没什么好办法了,我继续用M98循环调用子程序的方式来控制每次按键的循环次数,主程序结尾使用M30,那加工计件数那里就等于显示次数*循环控制次数了??

引用 网友C:
顺便表扬一下:
追风很爱钻研!
只是,KND100T应属普及型数控系统,功能相对来说可能不会很全.学习不到太多.

网友:
不错.
假如什么问题都象你现在这样钻研,那么我们对数控操作和编程的水平肯定会得到长足的提高.

网友D:
你还是先把数控的路径设计原理高懂
这个会了没有系统你不会的

楼主(2008-05-16):
我现在有发那克、三菱系统的车床依然找不到我当初设想的功能,在大批量连续全自动加工时,可以计算加工件数量,和以一定的条件定时停机!! 我希望当我设定连续加工10个零件之后会自动停机,目的是等可能未及时过来清理废屑、收拾零件的工人,废屑一顶到刀尖上就会立即蹦刀了。

   而且我希望在系统上可以设置当到达加工件数100件时,会强行无法启动出现特定的提示,提醒工作人员更换其中一把刀具,到200件时又会强行停机给出另外一个提示,应该更换另外的刀具了。在我的强烈不满下,机床厂为我做了一些外部计数器,当每一个计数器到达自身设定的记数上限,会自动停止机器,不过我为了提醒在各刀具不同的加工件数自动停机,莫非真要在机床上装一大排这样的外部计数器????

引用 网友D:
你还是先把数控的路径设计原理高懂
这个会了没有系统你不会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有发那克、三菱系统的车床依然找不到我当初设想的功能,在大批量连续全自动加工时,可以计算加工件数量,和以一定的条件定时停机!! 我希望当我设定连续加工10个零件之后会自动停机,目的是等可能未及时 ...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么工人基本上成了傻子工人了。。。基本上成全自动机器了。呵呵。。

楼主:
是的,现代化的连续生产模式,不需要什么有技术水平的员工操作了,只要有责任心,完全按照你的指示执行就足够,我这里这么多开数控的没一个懂任何机械加工原理,数控技术,定时换料,定时清理,定时上报换刀即可

引用 网友E: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么工人基本上成了傻子工人了。。。基本上成全自动机器了。呵呵。。

网友E:
现在好多地方还是不能普及这样的生产模式。我现在所在的工厂的工人就是给你一张图纸,你就给我加工零件,要什么刀具问管理员要就是了。和干普床的工人待遇差不多。 呵呵。。。惨。

楼主:
代价是很昂贵的,车间所有的操作工好象没两个会看图纸,只会看工单要检那里,用什么检,多久检一次,多久换刀。

引用 网友E:
现在好多地方还是不能普及这样的生产模式。我现在所在的工厂的工人就是给你一张图纸,你就给我加工零件,要什么刀具问管理员要就是了。和干普床的工人待遇差不多。 呵呵。。。惨。

网友E:
你这样干的好辛苦啊。怕是一个工厂所有的运行都是你一个人搞定。工人只是服从命令而已。你那应该是外接零件加工,没有自己的组装产品吧。加工设备稳定性好。才能做到要多久检验,多久换刀。。可怜我们这里,设备的误差,设备的稳定性,全要工人自己考虑在内。同样的设备,加工国样的零件,可同样刀具的使用寿命却完全不一样。机械设备的稳定性太差了。

楼主(2008-12-09):
我从来没接过外加工,一直以来都是加工自己的产品,回想我发这个帖子的时候,我对系统的认识也太少了,现在和以前的差距很远,
引用 网友E:
你这样干的好辛苦啊。怕是一个工厂所有的运行都是你一个人搞定。工人只是服从命令而已。你那应该是外接零件加工,没有自己的组装产品吧。加工设备稳定性好。才能做到要多久检验,多久换刀。。可怜我们这里,设备的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