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最后得到的鲜艳光洁表面是如何得到的?

楼主(2007-11-13):
昨天看到了有关电泳的名词,那一位高手可以具体给我解释这与电镀的区别?还有零件表面有鲜艳光洁的色彩,是不是都是在零件表面作的电泳和喷粉之类的处理?(电镀一般不会有这种效果?)

网友:
最简单的解释就是:电泳是将漆吸附在金属表面,而电镀是将处理液中的金属离子置换出来附着在金属表面,不管是那种工艺,都能加工出有一定光洁度的产品,但电镀的产品颜色没有电泳出来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