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nk减速机---请教

楼主(2007-11-13):
那位牛人伺候过renk的立式行星减速机?
那个输出轴的推力盘有人了解吗?

网友:
呀!酒虾高人,又玩水泥了,

是立磨上的东西吗?伦克属比较偏门的减速机,水泥行业使的多,酒虾不会把它用到钢铁行业来吧?

伦克的东西我不全,你可以发个图,大家看看,再不行,就得找办事处,问洋人了,洋人又该得意了。

楼主:
唉,唉--
看到归大,激动的咳嗽了。
不是水泥的,水泥也用,SMITH的立磨我伺候过,那还是好对付的。
是高炉喷煤系统球磨机上的。
他奶奶个头,别的敢玩,那个输出轴的推力盘(应该是一种滑动轴承)12个一组,不敢玩,买老外的,报价3000,000RMB,还不单买,只供维修,抢钱啊!
一帮德国洋人,得意的很哪!
现在我们这帮人,大眼瞪小眼,客户要求立减20年免维护,谁敢拍胸脯?干脆买renk的算了,早点结束,分点小钱算了。
图纸我得处理一下,这里面故事太多了,我不能直接发上来。
归大,上次我在南方参加一2250热轧,客户要求签完合同12个月出钢,也忒快了吧,我会没开完就跑了,现在有那么邪乎?

网友:
酒虾高人啊!

鄙人愚钝,只想着水泥的立磨,刚玩高炉喷煤,竟忘了,最近确实是忙,满处乱跑,前两天京沪还堵车,很怪异。

说喷煤的磨,我说一个参考意见给你,细节你再看看。

虽没看图,但那东西是个立式的油膜轴承,是分块的,主要是自适应平衡用,否则,可以是整体的。
注意一个问题,有些是分别进油的,有单独的油路,使用前先打油,浮起以后才能开机,否则就烧了。这东西关键是材料,德国的材料好,我们比不了。
你要换一个单的也行,但得修配,德国人为赚钱,当然是要求用全套的。
国产的也行,但20年,我不敢说。德国的东西就是贵,但厉害,石化行业就指名要,一个泵站400万欧,你就给我配,结果线还是螺旋焊的,我问怎么不是UOE的,人家不好意思,没说,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

你说的2250,我在你原回帖处也回你了,可能你没注意,有时间你看看。但12个月很紧,除非有些重要件有。
这二年玩棒线和方坯及不锈钢多,大板带少,太耽误工夫,周期长,
以前上班的时候玩的多,那时领导安排什么就做什么,没定飞剪的时候,让玩R2 ,之后就是移交,再玩飞剪,移交飞剪以后,后来是板卷箱,还有乱七八糟的东西,反正,领导说话就干活,让你去世界上哪,你就得去,要什么设备,你就得做出什么来,哪能说不?最极端还玩废酸处理呢!现在废酸处理都有专业设备了。

现在,有选择,不喜欢就不干了,

网友(2008-02-10):
立磨主要用在水泥行业、冶金行业、火电站等,用来磨水泥或燃料煤。版大说的是立磨输出法兰下面的推力瓦吧?一组8块或12块或16块,就是一种滑动轴承,据我所知国内有几个地方做的还可以,一种是巴氏合金的涂层,浙江诸暨那边有很多做这个的厂,另一种是塑料涂层,大连三环做的可以,有次我问了下做立磨减速机的同行,他说塑料瓦比巴氏合金的瓦要好,承载能力强。国内生产的出口南亚、中东、非洲、美洲用的就是上面的几种产品,版大可以联系厂家问问,不能给老外唬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