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焊缝的PT,MT标准是什么?

楼主(2007-11-13):
手工焊缝的PT,MT标准是什么?
谢谢赐教!!!

网友:
楼主好!
PT--渗透探伤;MT--磁粉探伤
常用钢结构件手弧焊采用:JB/T6062《焊缝渗透检验方法和缺陷痕迹的分级》
                        ZBJ04005《渗透探伤方法》
                        JB4730《压力容器无损检测》
                        JB/T6061《焊缝磁粉检验方法和缺陷痕迹的分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