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的热参考转速和极限转速---请教

楼主(2007-11-13):
1, 轴承上有参考转速,极限装速,如何定义.
2. 如果达到了参考转速,极限装速,为了保障其正常使用,采取什么措施.
3. 如果达到了参考转速,极限装速,可接受的温度是如何定义的.
4. 是否以后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避免使用达到了参考转速,极限装速的这种情况.
谢谢!

网友:
尽可能避免在选取轴承时达到其极限转速,最好更换轴承选择方案,或设计专门的润滑方式,在校核其极限转速!

网友:
参考转速: 在给定的润滑条件下,热平衡极限的转速。
极限转速:在给定的结构条件下,力平衡极限的转速。
不同的润滑条件下。参考转速是不一样的,循环油润滑的参考转速要高。
极限转速是在实验室里用大量强制润滑的条件下,检测保持架等最大承载力,维持轴承的运行精度时的最大转速。
绝大多数情况下,极限转速》参考转速,有时相反,比如某些球轴承,那时检测参考转速时降低运转精度。
可接受的温度是维持轴承正常工作的温度,有很严格的试验条件。

是否以后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避免使用达到了参考转速,极限装速的这种情况?

当然,某些球轴承可以超过参考转速,但只在某些特定条件下。

上述都是根据记忆的通俗的我的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楼主:
万分感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
参考转速又叫额定极限转速!

网友:
轴承的参考转速是专指热参考转速吗?
热参考转速: 在给定的润滑条件下,热平衡极限的转速。
极限转速:在给定的结构条件下,力平衡极限的转速。
这个解释很经典啊
一般情况下,极限转速大于参考转速.

网友(2008-01-15):
也来谈谈轴承转速的问题吧。
先看看影响轴承转速的因素:
1轴承温度
2环境温度
3轴,轴承座等的热传导能力
4润滑方式及润滑剂种类,数量
5轴承公差等级
6轴承内部结构
7保持架设计
对于轴承设计及制造商来说,后两者是体现其该领域的技术水平的重要指标。

1参考转速
根据热平衡而产生的一个“参考”转速。千万别误会,参考转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极限转速,更像是个额定转速。
该参数的产生是基于一定的应用条件的,比如向心球:油黏度为12vst,载荷为5%的额定静力载荷。实际应用中,你可以超过该转速。

2极限转速
这个是真正意义上的“极限”转速,它的意义是在p/c〉=0.02的条件下,避免保持架产生打滑的最大转速。
其中p是指承载力,c是指额定动载荷。
(ps:加上前面的受力条件是由于--保持架打滑的可能性有两种主要原因:1高速;2轻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