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轴承的安装间隙,国内外不同---请教

楼主(2007-11-13):
国内很多锥轴承安装留20道的间隙,但是国外公司会加预紧力,间隙为-0.05~0.05左右,问高手们如何解释
谢谢。

网友:
能说的清楚点吗?是配合间隙还是游隙?

楼主:
是安装间隙, 加预紧力后锥轴承温升比较的大,留有间隙的话,用过1个月,外圈明显有滑痕(skf)

网友:
首先,负游隙(0游隙或微负游隙)((工作游隙)是轴承的一个主要使用特性,这里说明一点是轴承的工作游隙而不是原始理论游隙.
其次,明确一个概念,你说的安装间隙应该是安装游隙.
第三,轴承的预压适用于推力轴承,单列角接触球轴承,单列圆锥滚子轴承以及成对组装的角接触球轴承,同时也适用于径向间隙大于正常值(C3)单列深沟球轴承以及成对组装结构.
第四,对轴承实施预压的目的是1)提高旋转精度和轴承刚性;(2)降低轴承的震动和噪音;(3)增大载荷区从而提高轴承寿命;(4)防止滚动体的打滑现象;
第五;预压力必须合适,过大过小都将影响预压的效果,甚至影响轴承的使用寿命,实践应用过程中往往需要大量的试验确定最佳的预紧力;
第六;预压一般分为定位预压和定力预压两种;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