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6063铝合金采用过何种热处理工艺?

楼主(2007-11-13):
对于6063铝合金样品,通过什么方法能确定该样品采用过何种热处理工艺(T5还是T6)?
就是说有一个6063的铝合金样品,经过热处理,热处理工艺可能是T5或者T6,需要借助什么方法才能确定该样品
采用的是何种热处理工艺?

楼主:
只检测硬度就能区别样品采用了哪种热处理工艺(T5或者T6 )吗?会不会误判?
我想了解的是比较精确的判定方法,求助求助

网友:
T5---淬火+不完全时效..获得一定的强度,保持较好塑性
T6---淬火+人工时效..获得最大的强度与硬度

6063是进口的模具铝材料,出厂时己热处理过T6
某单位是做吹塑模的,抛光性能很好,
一般不再进行热处理强化了,只进行去应力时效,阳极氧化

楼主可到百度去搜索6063,或6063铝合金

楼主:
可能我想求助的问题没有表达清楚,再说的仔细点吧:
有客户拿来其所采购的6063铝合金型材委托我们做检测,他想知道样品所采用的热处理工艺到底是T5还是T6,毕竟不同工艺处理的型材差价相当大
我个人感觉采用常规取样测试样品的力学性能、硬度、显微组织都不一定能严格区分样品所采用的热处理工艺,所以想请教一下又没有更确切、更直观有效的检测手段能加以区别判定

网友:
可以通过测试电导率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