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个大气压的气泵是否能带动六个缸同时工作?

楼主(2007-11-13):
一个气压缸需要4个大气压才能正常工作,现在我有一个能够提供8个大气压的气泵,请问我这个气泵提供的气压是否能带动六个缸同时工作的气压机正常工作?
      谢谢各位大虾了!!
 :$ :$ :$ :$ :$ :$ :$ :$

网友:
也许能带60,也可能带一个也不行。说个笑话我不懂行。

网友:
关键的是气泵的工作的流量大

如果气泵的供气量满足6个汽缸用气量,肯定可以工作。气泵的压力只要大于4个气压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指点,我明白了!!!

网友:
楼主这个问题好像在别的地方问过了,我记得我们还交流了呢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一般气缸的工作压力在0.1——0.6mpa之间。

网友(2008-08-03):
这里需要一个供气量,气量不够如何带动,压力只是其一,供气量也是必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