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后表面有红锈---请教

楼主(2007-11-13):
热处理后表面有红锈,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正常的氧化现象

网友:
退火、正火有此现象。

楼主(2007-12-17):
这种现象是正常么? 怎么才能防止它出现呢?

网友:
用保护气氛炉加热可满足要求.

网友:
2个原因:
1.热处理前零件已生锈;
2.排除的一条原因,零件没烧透,也会出现红绣;
正常的颜色应该是蓝色氧化皮,不应该出现红色,可以对红色的件取本体试样做性能试验,总会有部分不合格,不是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