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定位销有Φ16的吗?

楼主(2007-11-13):
国标GB/T2203规定的定位销一端尺寸不固定,即标注尺寸。
但是另一端规定为ΦXXr6,现在我需要这一端尺寸为Φ16r6。
请教各位,一般定位销是购买标准件,还是自己出图加工?
如果可以外购,能否买到比如说类似A25.5f7 X8;B25.5f7X8;全长l=24这种尺寸的。
谢谢!

网友:
一般买不到,要求高的最好自己做.

网友:
不好买到,还不如自已做。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

谢谢几位的回答!
因为需要的不多,可能还是自己做方便点吧!

网友:
定位销对零件的精度影响最大,还是自己做吧

网友:
假如要做,多用标准尺寸,要不维修工要多做几根拔销器。呵呵。

网友(2010-10-26):
还是自己做比较好的,方便,但买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