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表面缺陷如何解决---请教

楼主(2007-11-13):
40Cr 厚16mm钢板  宽度265mm    长度180mm 对中折弯90度
用中频加热红压   折弯点出现裂纹
除了用电焊补以外 还有其他什么办法补?

网友:
先不要考虑补,首先应改进加工工艺.

网友:
先确认材料是否有问题?然后再在工艺上改善啦

网友(2009-06-07):
首先应改进加工工艺.

网友(2009-07-09):
先改进工艺

网友:
增大折弯半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