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车大圆弧R20000mm问题

楼主(2007-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这么圆弧??那不成直线了,这还叫圆弧吗
没听说过有哪个系统能输这么大值的。
而且这个圆车了一点意思也没有了,你说呢
如果非要车这玩意,磨把成形刀吧! 我到很好奇,这成形刀的R你到时怎么检测。

网友:
有些高档系统倒是可以车,但很显然,楼主就是要在广数980T上干.
采用逼近法,可能光洁度很不好.
磨成型刀,刀具也不好检测保证.
感觉很费劲!
但是,不知道980T上有没有不要圆弧半径的增量型圆弧插补指令,如果有的话,很值得试试.当然编程时,各地址的数值要在规定的范围内,这个地方要注意!(有可能必须手动干预)
另外,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试试用极坐标编程的方法实现.

网友(2008-11-23):
你可以用三点圆弧车

网友:
光洁度0.8
R23000mm,广数980肯定干不了

网友:
光是R0.8,没有其他要求是很容易的。刀具选择对了就好了
不要想的多难

用逐点变量方程。嘿嘿小KISS

网友:
没有干过要求这么特别的

网友:
这么薄,加工出来R也变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