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搞懂数控镗床镗孔锥度的原因

楼主(2007-11-13):
我厂有一台单面卧式精镗床,数控的,在镗汽车转向柱节叉十字轴孔(直径公差0.027)的时候,两孔有大小不一的现象,进刀方向第一个孔小,第二个孔大,相差0.01左右.不知道产生的原因.一猜是刚启动时主轴转速还未完全升上来,但进刀很快,导致第一个孔孔口偏小;二猜是设备原因.现在未找出真正的原因,就是通过减慢镗第一个孔的走刀量使孔镗大一点,来使得两孔一样大.但只能保证大多数一样,少部分还是一个孔大,一个孔小.

网友(2010-07-16):
很可能是最后一刀精镗时的余量大小的问题,同样的余量大孔切削力大,刀杆的抗力大,让刀就多一些,自然孔就小一些。最好大孔余量比小孔少一点,就好了。究竟各孔余量选多少,试一下就可定下来。

网友:
刀具刚性不好。尽量用机械刀

网友:
合理一下余量很可能是最后一刀精镗时的余量多少的问题,同样的余量大孔切削力大,刀杆的抗力大

网友:
放个图上来看看好吗?不然弄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