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有刀痕,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3):
今天在客户车间现场发现一个问题28装刀片的镗刀加工铝合金,加工完成后,发现孔内臂有很明显的刀痕,每两条刀恨间相距4毫米左右,加工过程中还伴有刺耳的声音.(卧式JM4加工中心,切削液良好).

是何原因引起,如何解决?想先听听各位大虾的意见.

网友:
1\每两条刀痕间相距4毫米左右-----刀具抽出时带到了工件,而镗刀是不会退刀的,刀痕明显是余量大了或刀具钝了.
2\加工过程中还伴有刺耳的声音-----刀具的角度有问题否?系统刚性如何?余量多少?切削参数合理否?
另,"28装刀片的镗刀加工铝合金"是什么意思?

楼主:
直径28的镗刀.
退刀时是偏心直接退出的,不会产生刀痕,痕迹肯定是加工时产生的.刀具角度和系统刚性都没问题;余量不大;改变切削参数效果不大.
正在苦思对策.

网友:
镗孔深度是多少?不正常的响声和刀痕基本上可以推断是排屑不畅引起的!
镗孔加工余量是多少?并不是余量越少越好的,整个切削过程,切削液是否能够完成喷到刀尖上也很关健!

网友:
是发出刺耳的声音吗???我以前在镗铜件的内孔时也遇到过.....最后找到原因是镗孔刀长...颤动引起的....

楼主:
我们目前初步估计是刀具振动引起的.

网友:
切削用量怎么样?(余量、转速、进给量)。还有镗杆直径多少?镗杆悬伸多长?请详细说明

网友:
量的大小其实影响不大...版主不会考虑不到的...如果都对那就是刀具震动...因为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所以才知道...刀杆太细.太长....关键现在不知道你镗多大的孔...我们以前的解决办法是降低转速..但是不知道你在加工中心上有没有用....至于痕迹我不太清楚....刀具震动应该不会引起刀痕....加工中心的机械原理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丝杠上有伤点..没转到这个伤点上一次就会有一条痕迹...很规律....

网友:
应该是镗杆震动,将镗杆材料改为硬质合金,刀头部分另外焊接上去,这样镗杆的刚性就好很多,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设计阻尼镗杆,镗杆中空,里面加上配重块,并灌入阻尼油

楼主:
刀杆总长210,露出刀柄外的部分长100.粗镗(双刀片,切削速度450)孔至27.5,发现有螺旋刀痕,精镗至28后检测圆柱度1.4丝,我们要求是0.7丝.
刀杆和刀片是硬质合金.
园柱度不合格,我们怀疑是粗镗出问题.

刀具振动引起的?如何解决(措施要有可操作性)?

网友:
就是刀的问题....
1:减低车削速度
2:把刀尖的r角磨小点
3:增加一道半精车的工序.最后一刀精车是留15~20丝左右.

网友:
退刀时是偏心直接退出的,不会产生刀痕,痕迹肯定是加工时产生的
粗镗(双刀片,切削速度450)孔至27.5,发现有螺旋刀痕

这里有矛盾,双刀片是无法偏心退出的,因此难免会有刀痕

网友:
哦,对不起,我忘了,双刀片可以是不对称的

楼主:
王帅同学为什么总是说"车"呢?!
请看清楚帖子的主题噢.

楼主:
回复ymy1238,
精镗刀动平衡确实不好,但我已经说过了,刀痕是在粗镗刀(双刃,动平衡很好)加工后产生的,不是精镗产生的刀痕.

网友(2007-12-23):
余量是不是大了点,震动大

网友:
首先,我不认为是进刀产生的,进刀不会产生间距4MM的刀痕,应该是退刀产生。建议降低转速,改用两倍工进速度退刀。试试。

网友:
粗镗用单刀片试试,应会好些!

网友(2010-05-03):
路过,来学习学习,希望能看到楼主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