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零件如何做油漆(涂料)处理?---请教

楼主(2007-11-13):
要在铝合金零件上面上色,除了阳极氧化处理染色之外应该还可以用油漆(涂料)处理吧。

如果要在铝合金表面做油漆处理,如果直接喷上去好像有点困难,应该如果处理才能到达美观的效果呢?

网友:
预脱脂--脱脂--水洗--水洗--化学氧化--水洗--水洗--纯水洗--脱水烘干--喷漆--流平--烘干
预脱脂--脱脂--水洗--水洗--化学氧化--水洗--水洗--纯水洗--脱水烘干--喷粉--固化

楼主:
我想“脱脂”是最关键的一步。

网友A:
可以采用电泳的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电泳的工艺

不知“电泳”和“阳极氧化”有什么区别。

阳极氧化我接触的比较多,但是电泳就没接触过。

网友:
电泳及静电喷涂
电泳
工件作为一个电极放入导电的水溶性或水乳化的涂料中,与涂料中另一电极构成电
解电路。在电场作用下,涂料溶液中已离解成带电的树脂离子,阳离子向阴极移动,阴离
子向阳极移动。这些带电荷的树脂离子,连同被吸附的颜料粒子一起电泳到工件表面,
形成涂层,这一过程称为电泳。

网友:
可以采用电泳的工艺电泳及静电喷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