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接一个皮带接头需多长时间?

楼主(2007-11-13):
请问大家日常工作中胶接一条1米宽,8层的皮带从头到尾一个接头一般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看来做过这个的师傅不多啊

网友A:

热粘接6个小时左右。

楼主:
差不多,也不慢

网友:
P 6小时干不了,起码8小时
在地面上先扒个头3个台子,安装的时候穿皮带也得1个多小时,再扒另一个头,打磨,也得1个半小时,热胶太慢,用冷胶就够了,5个小时搞定。

网友:
冷接我做过,,是我们的原料皮带,外加更换托辊
800mm的带子,长度是125米多,
一个班的人(7个),在地面上打坡口,然后吊到现场,6层楼(厂房)
总共用了一个小夜班(16点--0点),等下班的时候已经试车完毕,

把工具配备全,把人员调整好,预先把工作做到位就快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少说要8小时,我做过单层皮带的粘接;得用到那个磨皮带的机器把皮带磨到漏胶为止,在进行涂胶加热、加压、冷却。我做那个都用了将近一小时。

网友(2008-04-10):
需要的步骤还是比较复杂的:
拉皮带
切旧皮带
扒皮
打磨
上胶
水压与硫化
拆硫化器
修边
再加上配重的松放、张紧
能在十个小时完成就不错了,当然手艺好的会快些,大概找人专业的,需要2000~3000一个头的。

网友:
对于坡度不到,负载不高的,冷胶也是好的选择~~

网友C:
拉皮带
切旧皮带
扒皮
打磨
上胶
少说3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拉皮带
切旧皮带
扒皮
打磨
上胶
少说3小时

不知道楼上做过没有,3小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呀。

网友(2008-05-17):
b=1200  5层带尼龙
拉皮带1小时

扒皮1.5小时
打磨1.5小时

网友(2008-10-24):
8层的话6个人10个小时

网友:
其实其中一个头可以在方便的位置提前扒好。然后将皮带运到现场,有些位置,旧皮带拆除和新皮带就位比较困难,需要较多人力一点一点拉出,拆旧皮带前,将新皮带绑在旧皮带上,利用旧皮带将新皮带拉到位。然后拉紧皮带,扒另一个头,扒好后打磨,清理,涂胶,烘烤,粘接,封口。注意皮带别扒反了。换皮带2个头,b650,5层,用了15个小时,拉皮带和铺放皮带的20多人,实际粘接6人。供参考。

网友(2008-11-24):
回复 楼主:

皮带找我了,我是专家,
热接,冷接,我都可以,剥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粘接6个小时左右。

这个师傅讲的可以.看来是做过啊!

网友(2009-07-04):
皮带穿的顺利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网友(2009-09-11):
估计要3个小时以上了

网友(2009-10-25):
我们这里大概四个小时

网友(2009-12-01):
啥都没看懂

网友:
SKF授权经销商,济南华瑞联。QQ859031818   13969153322

网友:
拉皮带、扒皮、打磨、水压与硫化、保温、降温80度、拆硫化器、调整皮带估计12小时
皮带是尼龙的时间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