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发动机拉缸的原因分析------讨论

楼主(2007-11-14):
我厂生产的二冲程小型汽油这两天老是拉缸,开始怀疑是消音器里的杂物或其它部分的杂质进入气缸导致,后经试验排除为杂质所为
拉缸现象为:在靠排气口侧活塞侧面出现密集的拉痕,0.5-1mm的深度,看起来干涩,在测功机上测量,火花塞温度307度,分析可能是过热导致的拉缸,但是是哪些原因会导致发动机过热呢?是气缸的问题?
请大家讨论一下,也是帮个忙吧.谢谢!

发动机的缸径为45,排量52CC

网友:
这问题我们以前也碰到过,我们以前是因为排风出现了问题
你可以换个汽缸是导风罩,导风罩的排风间隔密一点,多一点
还有就是汽缸的垂直度是否正常,缸径是否比45要小个0.0几MM

网友:
还有,看看混合油的配比是否正常!也许跟天气有关,冷机时别拉高速!

楼主:
这个气缸有点倒锥,还挺历害,有2-5丝,直径偏大2丝,混合油用1:25的,天气不冷

不能是气缸的问题吧?是不是活塞偏缸呢?

网友:
呵呵
还有一可能
就是发动机里面的曲轴连杆的平行偏扭不好
曲轴一直跑偏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绝楼主,可曲轴连杆的平行怎么测量呀,厂子比较小,没有先进的设备和工具,有没有简单实用的方法呢?

楼主:
6楼的谢谢打成"谢绝"了,属于笔误,对不起了,以后一定要注意

网友:
可以放在V型块和偏败仪打下跳动呀。
二冲程的都已经没怎么做了。
不是太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点火提前角过大,会导致活塞过热,导致活塞过度膨胀以至于拉缸.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有可能的,如果发生的话,很有可能发生粘缸现象,而且活塞顶会被烧灼

网友:
润滑不太好啊

网友(2007-12-17):
这个问题以前我公司也出现,主要是活塞的问题,活塞外部加工有问题,,你可以换个厂家的活塞试,,,火花塞的温度是过高了,一般不超过260度,压缩比是不是过大,也有可能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查出来了,是活塞的问题,换了另外一个厂的活塞就好了

游客

网友(2012-06-03):
解决了就好,与活塞环有关吗?

网友(2008-07-03):
应该要检查活塞环和活塞的质量问题

网友(2008-09-28):
我公司也出现了此情况 活塞是在靠近消音器侧拉毛 3台机器都是这样
各位大虾有检验活塞的方法吗

网友:
是不是汽油机油混合比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D:

1.是不是活塞的型线不对?可以把活塞用砂纸打磨一下,反复做试验
2.气缸的壁厚是否均匀,是不是靠近排气口的壁太厚,造成气缸受热时膨胀不均
3.排气口边缘是否有毛刺
4.消音器里有没有异物存在,如果有的话也会进入气缸把活塞拉毛
5.排气口处的气缸的圆度是否超差太多

网友:
汽缸排气口的内倒没有倒好

网友(2009-03-18):
是小松52的两冲程发动机吧

网友(2009-04-29):
是较复杂的问题,不久将再会出现,祝楼主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