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力传感器信号输出的问题?

楼主(2007-11-14):
压力传感器输出的信号是标准信号么? 一般输出的是不是电信号?

对于大屏幕来说,它可以直接接收传感器输出的信号么? 还是必须要用压力变送器,输出标准信号,大屏幕才能接收?

网友:
这要看你选用的具体品牌了,每种产品说明书上都有。电信号有电压信号或者电流信号,经过处理的有数字信号或者模拟信号。有的自带电源及处理系统,有的要外接电源。一般的大屏幕(我的理解你说的是带微机的那种)需要数字信号,有的PLC控制的可能要模拟信号吧我就不清楚了。我是搞机械部分总体设计的,这些是从自己以前做的项目配置里了解的,也不知到底对不对,希望各位业内人士继续关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屏幕是二极管发光显示屏,因为就是显示温度压力

压力变送器就是标准信号吧,但考虑到成本,压力传感器比较实惠,但不知其寿命如何

网友(2009-08-17):
感接触这些东西,学习下

网友:
有的输出是已电流信号为标准的4-20MA的,有的是模拟信号输出的,得看你的控制系统要求是什么标准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