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锻件的焊补工艺如何评定?

楼主(2007-11-14):
评定包括试件尺寸,焊接参数,报告格式等等

网友:
先顶起来!
我也在咨询!

楼主:
谢谢,十分感谢!

这是于美国做的锻件,人家需焊补工艺,手头又没有相应的通用资料,也就是类似焊接工艺评定性质的,时间越来越近了,头都快大了。

网友:
你把相关的参数发上来,我和你相互探讨一下。主要有母材的材质、厚度范围、性能,熔敷材料的厚度范围、型号等。
我主要也是搞焊补,也是国外的产品。这些要按照ASME的标准来做才行。

楼主:
参考

材料有35CrMo,厚度20,焊条选用R317;Q235A的,厚度100,采用J506。我们的理解是锻件没缺陷,就不做了,但美方不同意,非让拿出评定来。我们连评定的格式,参考的标准,合格的标准都没有,快难死了。

网友:
楼上的说的可以再详细点吗?

网友:
你们所做的产品,都有哪些性能要求啊,这对工艺评定是很重要的。

网友:
楼主好!
    补焊的工艺评定和常规的焊接工艺评定类似,主要是材料的厚度范围要能够覆盖。
下面是SAME关于焊接工艺评定资料的链接,请您仔细阅读一下,里面也有关于评定的一些格式及要求,相信对您会有所帮助的: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25372&extra=page=1

网友:
我做了一个,由于实验部分没做,所以没有数据。不过这种格式对付老外是没问题的。由于时间关系,没整理好,有点乱,可能还要整理一下。

网友:
试件尺寸要根据你要做的实验项目来定,如果是做硬度(10*1)、拉伸(19*2)、侧弯(10*4或者根据延伸率算出来)、冲击(10*3),两头端部去除各25MM,总的长度要在2500--3000MM,宽度每块最好是不少于1200MM。

楼主:
谢谢大家的厚爱,本人在此感谢大家了!

网友(2008-08-13):
德国伯乐蒂森焊接

德国伯乐蒂森焊接技术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01654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