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选一种钢材,导电性能好,工作温度在400~800度---求助

楼主(2007-11-14):
我要选一种钢材,要求导电性能良好,工作温度在400~800度之间,请问选用哪种薄板不锈钢为好?
谢谢!!!!!

网友:
到800度怕是有问题,你的电阻率要求多少,有参数才好具体说,像这种温度一般是用水冷铜管,也有用复合水冷管的,不知道你具体作什么,不好评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侠,请问一下象304号钢材能满足要求吗??电阻率我不知道,只要求导电性能好就行了

网友:
导电性能好,但好到什么样,要有数据,要电阻率的要求,否则,有人说是好,有人说是不好,特别是你老板,说:谁告诉你是好的,你有什么依据。你怎么交待?

网友:
到了800度,304的屈服强度降低很多啦,还是提供具体一些的要求才显得稳当呀。

网友B:
导电性要好不一定要不锈钢啊,用铜合金不是更好么?不锈钢可用SUS310或者SUS316
铜材可用磷青铜或铍铜,无论用什么材料表面都要进行电镀,比如镀金,才能降低损耗,提高信号传输效率。以上仅楼主参考!

网友(2008-04-22):
引用 网友B:
导电性要好不一定要不锈钢啊,用铜合金不是更好么?不锈钢可用SUS310或者SUS316
铜材可用磷青铜或铍铜,无论用什么材料表面都要进行电镀,比如镀金,才能降低损耗,提高信号传输效率。以上仅楼主参考!

800度,恐怕铜不行,特别是铜合金更加危险呀。

网友:
钛铜镀金,可以吧?不过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