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板卷具体用在什么地方---请教

楼主(2007-11-14):
问一下各位机械专家,镀锌板卷具体用在什么地方,哪些设备的制造需要用到镀锌材料呢,请大家指点,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好心的大哥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
镀锌材料主要是防腐蚀
用在汽车、家电等行业

网友:
电脑机箱采用的就是镀锌钢板~~~~

网友(2007-12-14):
开关柜,也就是高低压电气成套设备用镀锌板是很普遍的。主要是作柜体部分。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是这样的我现在在上海做镀锌钢板的销售,由于刚刚开始做所以很多东西都不懂,除了具体的用途之外我也很关心生产厂家对镀锌钢板的要求,以及国内哪些钢厂能达到你们的要求,因为我希望我的客户用了我的产品之后能说你的产品我很满意,我也希望到以后我能做到把物美价廉的合适的材料推荐给客户!特别希望各位工程师能来交流一下!我本来的道路也是成为工程师的,呵呵,一不小心离开钢厂干销售了,生活真是变化无常啊!

网友:
镀锌的材料是使锌作为牺牲金属而达到防锈的目的。

网友:
我以前是做空调钣金件的,用到的材料也主要是镀锌板卷。
镀锌分电镀锌和热镀锌。从使用的角度来说,电镀锌的锌层薄(如30g/m^2),适宜做表面需要喷塑等后处理的零件;热镀锌的锌层厚(如200g/m^2),适宜做不需后处理的内部构件或背板等非外观零件。
各种板的生产工艺以及镀锌的防腐蚀机理,楼主最好买两本专业一点的书籍,用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