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长度怎样焊接---请教

楼主(2007-11-14):
现在我在的公司有一个长度为2149 直径是50.8 和一个直径213 厚度25.4的圆盘焊接.焊接深度是4.2公差是5个丝.
救命呀.  圆盘与圆棒的垂直度是90正负1度.

网友:
搂住好!
    的确是要命,这么的细长件,所要求的精度不好点的机床都有困难达到,是那位高人做的工艺,不妨拜访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美国一个公司的图纸,我们现在正在为这个事情发愁呢?
谁能帮帮我!

网友:
回转直径不是很大,摩擦焊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摩擦焊接,不太明白?
鬼狼,你 在哪呢?  老鹰你在哪呢?
帮忙呀!

网友:
作个定位胎,200多没问题

网友:
最好做个胎具,然后焊,焊接变形也要考虑啊

网友:
为保证垂直度,你是否可以这样
1.将圆盘打孔,
2.将圆钢的端部加工出与孔配套的轴头,
3.两者配合后再焊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样成本不是太高了吗?我们现在只做两个样品.有没有简单使用的方法呢?

网友:
你可以制作胎具  用机械力将它加紧   防止焊接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