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内孔的毛刺如何去除?----如图,请教

楼主(2007-11-14):
请教:这样内孔的毛刺如何去除?

网友:
http://www.mangoclick.cn/product.asp?productSort=313
自己可以选择

网友:
楼主:你可以用气动磨头或电动磨头,装夹旋转锉刀,根据你工件孔大小选择,一般五金专卖店里有各种型号供你选择。

楼主:
谢谢,              楼上几位。

网友:
回复去毛刺的方法

1.如果量小的话,可以用金刚什锦锉去除;
2.如过量大,可以到市面上买专用的去毛刺的工具,前端是可旋转的,内孔和外孔均可去除。
3.可以用化学溶剂去除,如硝酸,但比较危险,要注意安全。
4.可以用火焰烧除法。

网友:
3楼兄弟分析不错!

网友(2008-05-12):
用音叉型的刀具,高速旋转后伸进孔里倒角

网友:
用溶剂去比较方便些。

网友:
用小的金刚锉可以,或者什锦挫。

网友:
锉刀就行,

网友(2008-06-13):
我一次过孔倒角刀具burroff.

网友(2009-11-06):
大家的方法 不错啊

网友:
要是圆孔的话 有专门的 去毛刺的刀具的  两头剑型

网友:
可以的话上传一些工具图片来看看

网友(2010-01-14):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采用化学去毛刺工艺去除连杆大小头孔,连杆和连杆盖结合面上的毛刺,生产效率达1250件/小时。也就是说,如果采用化学去毛刺工艺去除零件的毛刺,与传统的去毛刺工艺相比,生产效率会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