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型芯通气性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4):
在提高型芯通气性的问题上埋焦炭是怎样的一个原理?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的道理
1.透气
2.增加退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应该是两个方面的道理
1.透气
2.增加退让性

我是想知道它的原理,就像埋蜡线一样,它是通过蜡融化就用孔了,从而提高透气性。那么焦炭是怎么一个原理?

网友:
焦碳本身的透气性就很好啊,它本身就象海绵一样,充满了无数个很小的气孔,所以它在增加透气性时,只要把它埋入相应的型砂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