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的参数问题(请教)

楼主(2007-11-14):
今天接到国外用户的法兰订单,描述为“Flange,Weld Nech Ring Jiont DBL. 5"API5000# with 4.063"Bore 2"Weld Flange”有谁知道2英寸代表什么含义吗?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焊接用的发兰?
我知道的2``应该是公称直径,,
发兰的内孔应该是2``管的外径+大约2mm左右,,
其他的(比如发兰的外径、厚度、几个孔、孔是多大的、凸台和水线)都按标准的做法做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