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旋入长度多少合适?

楼主(2007-11-14):
,不好意思,请教一个问题:在导向套(相当于后端盖)在于缸筒直径80螺纹连接时,螺纹长度定多少合适呢?

楼主:
怯怯的

怯怯的上来,怯怯的问,起码也有个怯怯的回应啊

网友:
旋入长度和压力有关
凭我个人经验,30MPa工作压力时一般取25-30

网友:
给个以前的图纸,希望可以供你参考一下

楼主:
谢谢hehe

就在刚才,我还在心灰意冷,可是看到你的帖子,hehhe,蜷缩的心都放开了,谢谢你,祝你工作愉快。

楼主:
16MPa长度多少合适呢?

10cm合适吗,我查了手册,可是没有查到啊

网友:
该情况,建议不小于20(采用螺距为2的),你的问题较笼统,搞技术的人不喜欢大概估计.

网友:
这长度应该与压力有关的吧

网友:
螺纹旋人的长度与螺纹的螺距有关,压力与螺纹底径有关。

网友A:
在学校最后三个月实习时,
听一位做射孔枪的教授说过,
一般做拉伸的螺纹结构,一般情况下螺纹有效长度要做到在八牙及以上,这样螺纹结构就不太会出问题,
这也是在三个月中最好的收效

网友:
哈哈,在机械设计手册上写有,螺纹从头部第一牙到往后8个牙左右,受力依次从大到小,8牙以后关系不大,看来跟老教授说的是殊途同归啊。

网友:
螺纹最小旋入配合长度与其直径有比例关系,应该有资料可以查的。可以在机械设计手册之螺纹部分查到。

网友(2009-03-06):
机械设计上有啊

网友:
一般是螺距的10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最后三个月实习时,
听一位做射孔枪的教授说过,
一般做拉伸的螺纹结构,一般情况下螺纹有效长度要做到在八牙及以上,这样螺纹结构就不太会出问题,
这也是在三个月中最好的收效

机械设计上说,主要载荷都集中在八个牙上,所以合适就好,太长了浪费.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样的,不过教科书上说旋入长度与材料有关,钢材一般是外径的1.0倍,铸铁是外径的1.2~1.5倍

网友(2012-08-17):
个人愚见有效螺纹长度大概是十倍到十五倍螺距,所以80直径最少2螺距吧,建议旋入长度在25-30合适

网友:
一般规定为 钢件螺纹孔取螺纹的一倍左右,铸件的螺纹孔取螺纹的1.5倍左右,铝或者铜合金螺纹孔取螺纹的2倍左右,

网友:
一般为7-9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学校最后三个月实习时,
听一位做射孔枪的教授说过,
一般做拉伸的螺纹结构,一般情况下螺纹有效长度要 ...

八个牙,式计算得来的还是纯经验

网友:
7倍的螺距

网友:
建议楼主,这玩意要算受力情况的吧!压力多大产生多大的力,螺纹也要有相应的承受能力就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八个牙,式计算得来的还是纯经验

是计算,或经验,我也无从得之,我只知道这么一个结论,工作中还是比较有用

网友:
细牙螺纹,深度在20到25之间是正常的!!工作压力是16MPa,测试压力在22MPa。所以别想着偷懒!这种缸设计适合低压,根本不适合高压!这种的工作压力一般在12到14之间选用!!!

网友:
要保险,就1.2-1.5的直径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2012-10-20):
一般为直径的1.5倍

网友:
觉得1.5d

网友:
我当时缸上加工螺纹安装管接头,由于缸壁比较薄,因此M27x2的螺纹,大约只有7mm左右,管子通的液压油瞬时最大压力有35MPa,没有问题,螺纹的承受力很好。空间允许,那就多一点,不允许,4~5扣也行。

网友:
学生的时候,设计的时候好象三个丝以上,最少.

网友:
一般不低于12扣,

网友(2014-11-21):
这个我查了好多资料,这和材质有关系

网友:
WJZXKWG%5BP$9E[99X{W(T1AV

网友(2015-01-03):
选择螺纹的旋合长度可以参考GB/T 197-2003

网友:
旋入长度跟牙距有关系,像这样的高压建议使用细牙螺纹,旋入长度20倍螺距就行了。

网友:
25的距离 差不多,我们给徐工做的油缸就在25mm的距离

网友:
不小于20(采用螺距为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