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液压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07-11-14):
请教,液压功率如何计算

流量=80~100 L/MIN

压力=1.2MPA

网友:
社区里有一个液压常用公式,里边有算法。请搜索查阅

网友:
功率就等于流量乘以压力.

网友(2008-01-19):
液压泵的输出功率是指液压泵在工作过程中的实际吸、压油口间的压差Δp和输出流量q的乘积

网友:
是要电机的功率吗?N=P*Q/(60η) KW,压力P单位MPa,流量Q单位L/min,η为油泵总效率。

网友:
负载压力与负载流量的乘积!

网友:
电机的功率:N=P*Q/612η  KW,压力P单位kgf/cm2,流量Q单位L/min,η为油泵总效率。

网友(2013-03-06):
流量乘以压力

网友:
流量X压力

网友:
液压执行元件的功率:压力(bar)X流量/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