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出的工件上带波浪纹---求助

楼主(2007-11-14):
我以前都是自己磨刀...听说成型刀好就买了一把试试.....可是车出的工件上带波浪纹...而且很严重....这是为什么....吃刀量是3个多毫米左右....请高手指点一下..我用的95度的刀.....

网友:
请把你的情况说的更详细一些.
你用的什么刀具?加工内容是什么?工件材质是什么?机床型号等等

网友:
你用了什么刀具,成型刀?95度角?不懂了!
成型刀加工3毫米?什么刀能受得了/
95度刀,3毫米切削深度,开玩笑,精加工吗???什么材料?哪个厂家的?

楼主:
请教关于数控刀具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我加工的螺栓...也说不上是精车还是粗车..就是一刀车完...毛坯是直径32的40cr圆钢...中经车到28.63或者27.63两种....转速给的785转....平时用自己磨的刀时都好好的...刀具是国产的...我不太懂刀具这一块...买的时候说是95度的..刀头是黄色的...三角形的...机床是国产的....CJK6140...

网友:
具体是哪道工序出现波浪纹?请说得再清楚点,以便高手帮你分析.如果是车螺纹,波浪纹出现在哪里呢?
我本人对车刀了解的很有限.

楼主:
车中经的时候...就是外圆....

楼主:
就是象水纹一样...凹凸不平...工件长300~400左右....我的车床进给是按每分钟多少算的...我给我300..没分钟!这种刀我不太懂...T型刀片是什么意思..C型和W型又有什么区别....成型刀不是说不能磨吗....我现在推断是因为刀尖圆角太大..不够锋利....料的硬度不高....

网友: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找你的供应商询问
一般情况刀片你是不需要修的,那只是刀片选用不合理
T\C\W  代表刀片形状   T型就代表你用的三角形
你最好问供应商你的参数是否合理,因为各品牌的刀片参数有差异

楼主:
这里你说的参数是什么?切削参数吗...

网友:
楼主:1。你的刀具角度可能不对,
2.刀具中心高再看看。
3.切削速度和主轴转速也有关系。
4.如果你切削时采用尾座顶工件,看看尾座有没有松动。

楼主:
中心高很好..尾坐也没松动....切削速度也没有变...我以前自己磨刀的速度也没有改....
现在估计到的原因是刀尖的R角太大...因为我自己磨刀时磨大了也这样....
现在就是不知道到底用什么样的成型刀好....

网友:
楼主:你选的刀片可能不正确,T型刀片形状是正三角形,你可以选用W型,(等边不等角六边形)你提到刀片R角太大,你在选刀片时可以和供应商提出你的要求,刀片R角大小可以选择(R0.8,R0.4,R0.2等等),你选用的刀片有涂层钛,你加工时刀片不要磨,涂层硬质合金有比较高的硬度,耐磨性,抗粘结性。

网友:
先把主轴转数降低试试。

网友:
主要是刀片的圆角R的问题
一般规格为R0.4,R0.8,R1.2,R1.6 等
如果出现波浪线表明刀具的切削抗力太大
试着减小R的半径,改善一下切削条件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了解一下波纹是轴向的还是不规则的,或是定距的或是有规律的,或是混乱的,但应当对这些现象逐一针对工艺系统作出分析,不一定全在刀具上,比如,可能机床主轴或丝杠,也可能刀具的中心高产生问题,有无尾座支撑(不能仅与以前情况做比较),材料有无变化(批次不同,引起的变化),最关键的还是刀具的几何参数与切削参数选择有问题,不妨改变一下切削参数看看。比如提高转速,如果是振纹可以提高进给量,不是振纹降低进给,切深如果不是细长轴3mm应该不大,值得去摸索试验。

网友:
直系32,长度300-400,这样的情况容易出现波纹,应该从刀具、切削用量等多方面来考虑

网友:
因为成形刀具有R刀尖,自己磨的R刀尖很小,所以自磨的锋利,相同的转速,相同的进给和切深情况下,成形刀一般进给量要比自磨的刀慢一倍~效果才好,要是想加快进给量,那你就加快转速吧~成形刀要比自磨的刀内磨和内热!~~没那么容易崩刀,要加足够切削液,才好点.

网友:
应该是震刀了吧,试一下走两刀,每刀切1.5深

网友:
是不是液压传动?
    如果是液压传动,那就是液压有问题了,不是刀片问题。

网友:
估计你选用的刀片可能是后角为零的,可尝试选带后角的刀片一试

网友:
我想是走到太快的原因,不重磨刀具比起手工刃磨的刀具钝一点.你目前的进给量是0.375mm/r左右,可将F300调至200试试.转速不变.

网友(2010-05-03):
路过,看看

网友:
看看各位前辈的经验

网友:
不懂 帮顶楼主 一起学习

网友:
工件太长了吧.
.......................

网友(2010-07-08):
我也遇到过这问题,一样很纳闷

网友:
波浪纹就是因为震动啊

网友:
刀柄过小吧,改利刀角度,粗刀柄

网友:
我一直觉得 有振纹应当 加转速减进给量。
为什么有人说应当降低转速呢?

网友:
硬质合金刀本来就不太容易磨得锋利,成型刀块刃口远不如手磨的刀锋利,加工时抗力加大,就会出现打颤现象,一是刀具打颤,可能是刀杆太小,刀具走刀量过大,可换尺寸大点的或减小走刀量;二是零件伸出长度过长,材料直径较小,材料本身刚性不足引起打颤,解决办法,加顶尖。如果原来是用手磨刀具好好地,就没必要用压块刀具。那种刀具在数控车上用,可提高效率,在普车上用,不但效率不明显,有时反倒不如手磨刀好用。

网友:
老哥,你太牛了,一刀切削3毫米,你当开仿真的呐

网友:
一刀3毫米多吗?我这粗车TNMG160404--TM-T9025的刀片 C6140车床都是粗车单边10mm一刀,也没什么问题。关键是是考量整体刚性,一般买的数控车刀不特别说明,买到的都是08R角的。实际切削中,可能都显得大了点,会产生振刀。一般情况推荐使用04的刀片。刚性很好的进口机床和大功率机床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