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复制曲面---请教

楼主(2007-11-14):
  我想问下 大家 在pro/e里面 怎么进行 复制几何特征~~~

网友:
在2001版  插入---曲面----复制
          插入---曲面----共享数据--从其它模型复制几何
           或在下拉菜单  特征--复制

在野火版里可以直接用复制命令
    或插入---曲面----共享数据--从其它模型复制几何
    或编制---特征操作----复制(下拉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