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图怎么建坐标---如图,请教

楼主(2007-11-14):
同志们,帮我看看这图怎么建坐标!
仔细看图纸再发言

网友:
晕倒,刚刚没有发上去!
我对LZ的图纸有两点疑问:1.基准A和B,我没有见过这种标法,只能猜它们了,2.没有理论正确尺寸,不知如何来评价位置度。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搞了半天,我还是认为图纸有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有理论尺寸的话,该如何建立坐标系

网友:
可不可以把那几个注明的尺寸的名义值当作理论正确尺寸,把A、B定为原点,从其它尺寸计算出被测要素中心相对于这个假定原点的坐标值?老外这种标法多一些,他们解释是虽然没标公差但是机床是按照名义值干的(我不满也没办法,谁让人家床子好呢),国内要是有人这样标那得让他自己解释了

网友:
我看这个图是局部图,能否把整个关键部位传上来. 让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
我个人认为
把那两个2.5,40度做为理论尺寸
先把两直边的交点测量出后在偏移到实际的零点位置.
根据理论尺寸可算出偏移的的x,y坐标(x=6.87,y=2.5即下面一个理论尺寸),也可以先测出40度角度在算x坐标,
这样更准确.
偏移x,y后设定原点,即A和B基准.在利用极坐标测量,直接得出半径R,角度A.
有些图纸不一定有理论尺寸的,可以自己找.
个人拙见,请大家研究一下,可否行的通.

网友:
个人观点:
1、本图纸可以接受。图纸上A基准指的是40°角的水平边(点划线),B基准指的是40°角的顶点。相当于采用极坐标形式的基准。
2、不标公差的尺寸就是理论上要求的尺寸。线性尺寸标注公差是为了便于检验判断,对于不适合标注公差但又有精度要求的线性尺寸,则往往用带方框的尺寸值(即书上讲的“理论尺寸”)加上形位公差来表示精度要求。要弄清画法几何上的“理论尺寸”和理论上要求的尺寸这两个概念的区别。
3、各国的制图标准有所差异,不要一看到不符合本国习惯的图纸就说图纸有问题,有时也要从别人的角度想问题。

楼主:
偏移X坐标后,Y轴为斜线,我认为是无法偏移Y轴坐标的。请大家仔细分析图纸

网友:
如果认为该图纸可行的话,那么建立坐标主要是原点的设置上面比较麻烦,六楼先找两边的交点,然后再平移好象是象8楼讲的行不通的,应该先讲两条边平移2.5,然后构造两条平移线的交点,这个交点就是图纸的原点,以A作基准定方向,后面的计算就不用我讲了.

网友:
三坐标可以同时偏移两条直线吗〉
没试过

网友:
我觉得图上的标注可以完全接受,不知楼主还想建什么坐标,直角坐标?有必要吗

网友:
如果是用于测量的话,完全可以做模板啊,又快经济!

网友:
我认为就以原点为坐标点好了,根据三角函数计算会好点吧!试试把我看行!

网友:
我认为上图基准A,B可以把它当作扇形的圆心。试试

网友:
R73,R160,R165从图纸上看是同心圆,因此可以R73,R165来确定圆心位置。但由于非整圆,因此测量误差比较大,需要多次测量,点数要多,每个圆弧至少21点以上,多次反复生成测量,直到圆心位置偏差小于0.05mm,如果测量结果R73,R165不同心,可以二者之一或二者的对称点为坐标系的圆点。在底边测量一条线,以这条线建一个方向(X或Y)。在测量上表面,定Z方向。最关键的是圆心位置的测量。

网友:
A.B基准的交点。我觉得是原点~~~

网友(2008-04-05):
用三坐标测量,我们公司有这种产品, 先计算出孔的坐标,然后测量,

网友:
三坐标测量:
1.测量平面设为Z轴,
2.测量水平直边为X轴.
3.测量两直边的再相交点设为原点..
4.任意元素的点与原点构成的线就能得出其角度和距离

网友:
楼 上 的 仁 兄 ,两 直 角 边 相 交 不 能 设 为 原 点 .必 需 经 过 平 移 的 ,Y 轴 方 向 平 移 2.5, X方 向尺 寸 需 计 算 一 下 函 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