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离合器的修理---请教

楼主(2007-11-14):
电磁离合器的修理,说是要调整垫片的厚度,请问是该加厚还是减小,为什么这样做?

网友:
线圈是好的。应该是更换摩擦片。

网友:
在进行垫片的调整时,先要进行测量离合器气隙的大小和摩擦片的厚度,如都在设计的范围内就只是进行调整就行了。
如摩擦片的厚度不够了就要更换!!

网友(2007-12-25):
一般调整就好了.我在公司有个气动的我加了点东西进去加厚也能用.

网友(2008-08-09):
如果是摩擦力矩不够,可以对摩擦片进行表面喷砂,然后接着使用。

网友:
气动的就不用那么麻烦了,磨耗到一定的厚度一看就知道该不该换摩擦板了,有兴趣切磋或了解可给我邮件longrise6@yahoo.com.cn,或qq837724893 交流下

网友(2009-05-13):
最好更换,不过喷砂和加东西进去也能将就用,只是不耐用